逻辑变换

楼主(2008-06-26):
请问:
    在实际电路的设计中,比如 :一个半加器,用与非门经过逻辑变换得到.
计算机中的半加器是直接用的异或门还是用的逻辑变换?
    这样的逻辑变换有没有实际意义?

                                       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但是不妨碍俺玩单片机。

楼主:
请教

请教:

    如何 把用公式编辑器编辑的公式发到BBS上。

                                    谢谢

楼主:
换句话说

我急了:
     急于想知道,计算机中的半加器、全加器、数值比较器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B:
这个要看看数字电路和集成电路设计了……

逻辑变换只是一个逻辑关系而已,离实际的ALU还远着呢……

网友C:
建议找一本《布尔代数》或类似的书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