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频谱的频率、名称和缩写

楼主(2008-06-26):
 频率             名称            缩写

30~300Hz         极低频          ELF
300~3000Hz       音频            VF
3~30KHz          超低频          VLF
30~300KHz        低频            LF
300K~3MHz        中频            MF
3~30MHz          高频            HF
30~300MHz        甚高频          VHF
300M~3G          超高频          UHF
3~30GHz          极超高频        SHF
30~300GHz        极高频          EHF

300GHz已经达到红外线频谱的开始点了,再高就是红外、
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伽玛射线、和宇宙射线。

上面是国外对频谱通常的划分方法,但不是标准。

网友A:
电波的主要传播方式

电波信号的波长(在自由空间中电波的波长=光速/信号的频率)与电波信号的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
1. 地面波传播:电波沿地球表面传播的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主要适用于长波和中波波段。例如我们熟悉的收音机中的MW(中波)波段(频率范围大约在525Hz~1625Hz,相应的信号波长范围大约在571.4米~184.6米)。随着信号波长的变短(信号频率的升高),沿地表传播的电波衰减将迅速增大。
2. 天波传播:天波传播是利用高空中的电离层反射回地面到达接受点的传播方式。长波(频率:30~300KHz)、中波(频率:300~3000KHz)、和短波(频率:3~30MHz)都可以利用电离层的反射进行远距离的通信。
3. 视距传播:如果收、发天线离地面的高度远大于信号的波长,那么信号将直接通过发射天线传播到接收天线。这种传播方式仅限于视距以内。超短波或微波(频率:30MHz~300GHz)通信和卫星通信均属于这种传播方式。
4. 散射传播:是利用对流层或电离层中不均匀性或流星通过大气时的电离余迹对电波的散射作用来实现超视距传播的。这种传播方式主要应用于超短波及微波的远距离通信。
5. 波导模传播:电波在电离层下缘和地面所形成的同心球壳形波导内的传播。长波(频率:30~300KHz)、超长波(频率:3~30KHz)或极长波(频率:3KHz以下)利用这种传播方式能以较小的衰减进行远距离通信。

     参考书目:《无线电话机》喻安如老师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