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M2576应用小结

楼主(2008-06-06):
LM2576应用小结
1、LM2576的特性如下:

1)有3.3V、5V、12V、15V和可调电压输出多种系列;

2)输出电压可调的范围为1.23V~37V (HV型号的可达57V),负载电压的输出容差最大为±4%;

3)最少只需要4个外围元件,可达3A的输出电流

4)宽的输入电压范围,HV型号甚至可达40V~60V;

5)内部振荡器产生52KHz的固定频率;

6)可用TTL电平关闭输出,低功耗待机模式,典型待机电流为50μA;

7)BUCK式降压器,较高的转换效率;

8)过热和过流保护;

9)可实现Buck-Boost式正-负电压转换器。

2、LM2576的管脚

1)VIN—输入电压端,为减小输入瞬态电压和给调节器提供开关电流,此管脚应接旁路电容CIN;

2)OUTPUT—稳压输出端,输出高电压为(VIN-VSAT),输出低电压为-0.5V。

3)GND—电路地;

4)FEEDBACK—反馈端;

5)ON/OFF—控制端,高电平有效,待机静态电流仅为75µA。

3、外围元件的选择:

1)  输入电容CIN:

要选低ESR的铝或钽电容作为旁路电容,防止在输入端出现大的瞬态电压。还有,当你的输入电压波动较大,输出电流有较高,容量一定要选用大些,470μF--10000μF都是可行的选择;电容的电流均方根值至少要为直流负载电流的1/2;基于安全考虑,电容的额定耐压值要为最大输入电压的1.5倍。千万不要选用瓷片电容,会造成严重的噪声干扰!Nichicon的铝电解电容不错。

选好了此电容,设计就成功了一半!

2)  续流二极管:

首选肖特基二极管,因为此类二极管开关速度快、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时间短,千万不要选用1N4000/1N5400之类的普通整流管!

3)  储能电感:

建议好好看看datasheet中的电感选择曲线,要求有高的通流量和对应的电感值,也就是说,电感的直流通流量直接影响输出电流。为什么呢?LM2576既可工作于连续型也可非连续型,流过电感的电流若是连续的为连续型,电感电流在一个开关周期内降到零为非连续型。

4)  输出端电容COUT:

推荐使用1μF--470μF之间的低ESR的钽电容。若电容值太大,反而会在某些情况(负载开路、输入端断开)对器件造成损害。COUT用来输出滤波以及提高环路的稳定性。如果电容的ESR太小,就有可能使反馈环路不稳定,导致输出端振荡。这几乎是稳压器的共性,包括LDO等也有这一现象。

4、LM2576应用注意事项:

1)反馈线要远离电感,电路中输入/输出电容、续流二极管、接地端、控制端的连线要尽可能短而粗,最好用地线屏蔽。

2)由于器件较高的转换效率,几乎不用考虑散热问题。

3)仔细阅读LM2576的datasheet吧,不要嫌是E文,怕麻烦!

网友A:
东西不错!挺详细的!顶一下!

网友B:
补充一点,用环形电感的时候千万注意饱和电流问题

网友C(2009-11-27):
我想知道电感的选取,结果没写,有点失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