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非门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看到有人用俩非门搞一个方波信号源,
图1
我奇怪的是为啥不能用一个非门?
图2
图2应该比图1简单,为啥不用一个非门?
大家帮我解释下 !

(图2在1楼的,不能一次传俩图,还有这个电路不用输入信号,图里的IN是为了对应OUT标的,仅仅是网络节点)

网友A:
后一个图不能振荡

除非是施密特输入。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下

 后一个图为啥不能输出?

 非门开始是0输入,所以输出1,输出的高电平通过R向c充电,
 当c上电压可以开启非门高电平输入,则输入成1,输出0,
 电容c通过R放电,直到c又成低电平

 第一个图就是这个原理,而且第一个非门的输出就是第二个非门的输入,
 第二个非门就是反相作用,别的看不出.

 请教一下怎么解释 ?

网友B:
到中间态就停了,除非是施密特输入

楼主:
请教

 谁能把整个过程分析下?
 你说的中间态是什么时候?

 谢谢 !

网友A:
xwj 说的中间态,指的是非门线性工作那段

此时,非门可以看做是线性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C:
电阻所处在位置是负反馈

非门被可以看做是线性的反相放大器时,负反馈怎么振荡?

楼主:
谢谢大家的

 还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再想想 !
 一会用Proteus防真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