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数字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8-06-23):
 经常有人说数字表是几位半,
 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A:
就是能够显示的数字有多少个……

例如3位半的,通常最大能够显示1999,前面不能到9,所以算半位。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

 还有个问题的,
 比如用三位半的数字表测30v直流电压,
 那显示是30.00 ?(四个数字的)

 最高位要是只能显示0或者1,哪30v咋表示的 ?

网友B:
现在流行XXX COUNT了

比如8000COUNT,能显示+-7999,有些还能显示超过8000一点

网友A:
如果是最高位只能显示1的,那么30V你只能换个量程来测,

显示0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