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74hc245的功能和作用?

楼主(2008-06-23):
我现在用的CPU是C8051F020,它的工作电压和输出电平都是3.3V,而我的外围器件都是5V,我想用74HC245进行3到5伏的双向的电平转换,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双向8位数据总线接口,加强驱动能力

网友A:
好像是TI的74LVC4245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

我这就查查这个片子

楼主:
74LVC4245的确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74LVC4245的确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可是它有方向的限制

网友A:
双向当然需要你来设计一个逻辑来切换

网友B:
用74hc245为什么不可以呀

他的输入输出最大值能达到VCC,而74hc245的VCC可以达到7V,为何不可以呢

网友C:
lz要的是双向电平转换

245出不来3V。另,7V是245的absolute rating,不能长期在7V下工作,否则器件的可靠性会有问题。

楼主:
人在呢!人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