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干结点是什么?干结点的输入与输出分别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24):
机械接点,不带电压输出

比如继电器、干簧管、行程开关...

楼主: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比如说:干结点输入是什么意思?是模拟量还是信号量呢?
谢谢了

网友A:
干接点输入,就是数字量

对你来说,需要给他加一个电压;
通常是光耦隔离输入,因为干接点在工业控制上是经常使用的方式,那么,长距离传输是经常见到的,线路上面耦合的电压和干扰是最常见的;
直接接入到mcu的I/O,很容易损坏mcu;

楼主:
谢谢你!!!输入明白了,干接点输出呢?

谢谢你!!!输入明白了,干接点输出呢?
第一次接触这个词,手头又没有书可查,麻烦你了!

网友A:
干接点输出就是继电器输出

比如PLC的继电器的输出;
因为只有继电器才能被mcu来控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998557

楼主:
这回都明白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