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4hc373和74hc573有何不同?价钱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8-06-24):
(无正文)

网友A:
看数据手册,573和373功能相同,管脚排序573比较整齐

价格都差不多,不到1块,看批量了;

楼主:
再次感谢hq_y!!!真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A:
注意2者之间的管脚排序

原来74系列的芯片没有573、574,有373、374;
后来芯片厂家注意到了37X的白痴管脚分布,给这2个芯片加了2个小弟弟:

楼主:
我现在想用它来做电平转换

用输出是3.3伏的c8051f020做系统的CPU,用573或者373来做I/O的电平转换,让11脚始终接地,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没有试验呢。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用

建议用HCT系列芯片。

楼主:
是因为hct系列的可以工作在低压状态吗?

是因为hct系列的可以工作在低压状态吗?
可以5V和3.3V同时供电,更稳定是吧?
可是价钱似乎太贵了,74HCT573要5、6块钱好像是。

网友B:
HCT系列输入电平与HC系列不同

确实价格较高。

楼主:
这加了一个T,究竟好在哪呢?价钱差了将近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