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滞后消振

楼主(2008-06-24):
看图请教:
偶看到一图,图下方说:R3  C2组成滞后消振.
不解:如果没有R3  C2,三极管VT1与VT2间如何会产生振荡呢?回路如何形成?
我觉得C2 是滤除高频信号的作用?

网友A:
R3C2经典相位滞后电路

其幅频特性则有"滤除高频信号的作用".
文中所言可能是指:"高增益放大电路的寄生反馈,产生之高频振荡".

网友B:
RE

谢谢LGZ2006
我再顶顶!

网友C:
这个电路是不会振荡的

可能你的电路没有画全,另外还有大环路的反馈。

网友B:
re

我这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书上说上幅图是滞后消振电路.还有一幅图,我在贴上,是超前滞后消振员路,请各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