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字版电源制作中的LM317BT的详细资料(万分感谢)!

楼主(2008-07-02):
如题,现在做课程设计,我在网上下到的是全英文的资料,很难看下去。。。希望有人能够帮个忙,能把LM317BT的详细资料提供一下,万分感谢了!

楼主:
急咯

好急啊

网友A:
练着看吧,网上你是下不到中文的。

因为中国很少有芯片公司,有也是小渣渣级别的。317的资料不难,你找本词典,静下心来读。

网友B:
就那么几个单词,自己啃下吧。

楼主:
哎。。。没人肯帮忙吗?

就没有人肯帮忙吗?

网友C:
LZ你看这个行不?

W317三端可调式正集成稳压器的基本应用线路:

网友C:
慢慢自己学着翻译,时间长了就好了,嘿嘿

楼主:
最后一招

   那是最后后一招了

网友A:
学看英语是学电子的第一步。

楼主:
只有靠自己了

只有靠自己了

楼主:
哎哟。。。。麻烦

网友C:
LS为何叹气?

网友C:
唉,一声叹息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001

特征:
最大输出电流1.5A;
输出电压调整范围1.2V~37V;
内设热保护(防止热过载)电路;
内设短路电流限制电路(短路保护电路);
内设输出晶体管补偿电路;
工作温度:0~125度
TO-220封装
D2 PAK封装

1脚(Adj):调整端
2脚(Output):输出端
3脚(Input):输入端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002

内部电路:
Voltage Reference: 参考电压(基准电压)VREF;
Protection Circuitry: 保护电路;
Rlimit: 限流电阻(取样电阻)。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003

极限参数:
Vi-Vo:输入—输出电压差(压差);最大40V。
TLEAD:最高温度(耐温);230度。
PD:功率耗散(瓦);PD与是否加散热片及散热片的情况有关。
输出电压温度系数:单位温度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变化的百分比;正负0.02%/摄氏度。
Tj:工作温度;0~125度。
TSTG:储存温度;-65~125度。
哈哈.....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004

典型电特性:
(测试条件:压差Vi-Vo=5V;输出电流=0.5A;工作温度0~125度;Imax:最大输出电流1.5A;PDmax:最大功率耗散20W。除非另有说明)
Rline:电压调整率;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变化程度。
Rload:负载调整率;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的变化程度。
IADJ:调整端电流;典型值46uA,最大值100uA。
IADJ增量:典型值2uA,最大值5uA。
VREF:参考电压;最小1.2V,典型值1.25V,最大1.3V。
STT:温度稳定性;
IL(MIN):最小负载电流;
IO(MAX):最大输出电流;
eN:噪声;
RR:纹波抑制比(dB);
ST:长期稳定性;
RTJC:热阻;单位:摄氏度/W
说明:具体测试条件及其它不明之处请参考使用手册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欢迎补充!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典型特性曲线001

温度——输出电压变化率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典型特性曲线002

温度——调整端(Adj)电流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典型特性曲线003

温度——压差(输入电压Vin-输出电压Vout)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典型特性曲线004

温度——参考电压(VREF)

网友C:
LM317资料仅供参考—典型应用电路

说明:IADJ小于100uA。

网友C:
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