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1000V啊?这么大?

先用运放放大,再用变压器

楼主:
是啊

这位大虾能具体点吗?我是个新手啊,不是很熟

网友B:
这是放大吗?

“总之,不管输入信号多大,只要输出为1000V方波信号都行”
看你的描述,你要的不是放大,你只是要是一个1000V的方波信号而已。

网友C:
频率多高?

低频还好办。

楼主:
我的理解是放大啊

我自己先产生了一个3.3V左右的方波信号,然后要让他成为1000V的方波信号不叫放大啊?
信号频率为500KHZ,不算太高吧!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用这么高电压的方波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