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焊焊就会了,网上有些**的,可以去找来看下

楼主(2008-07-21):
MSOP10 DFN10 SOP8这些封装自己怎么焊啊

或者有什么利器,有助于搞定这些封装.

网友A:
用刀片式的好点的烙铁

适量多的助焊剂,最好是松香类的!
首先固定四角,然后用刀式烙铁沿着引脚一边一边的划过,一般一次即可搞定!

自己摸索几次就可以啦!

网友B:
可用热风焊的

可用热风焊台,焊的

网友C:
一般烙铁就可以搞定

焊多就熟悉了。

楼主:
RE: 电子HJY

弄了热风枪/预热台,东西还没到,还不知道怎么用。

听老板的意思,应该是将这些在PCB要焊的地方摆上锡膏,在预热台加热融化锡膏,放上器件,降温,搞定。

是这样的么?

楼主:
RE: cnchip

现在我正用这种方法,速度,成功率不高。

网友D:
练习 找感觉呗

就是这样

网友E:
0402的比较头痛

网友F:
一手那镊子夹,一手拿烙铁.

网友:
8楼的厉害.

我们用得多的就是0603的...

网友G:
可以先拿其他东西练习

熟练了以上方法都 可以

网友H:
焊一百个就会了.

网友I:
焊接一百个?

焊坏了老板不干哦。。。。

网友J:
教你一方法

此方法用于焊接200脚以上IC绝对无问题,焊普通SO-??的封装简直是闭上眼睛都可以。
1,固定好IC,就是放多点锡,最重要是放正。
2,加很多很多锡,把脚全灌满,基本上是越多越好。
3,把电路板竖起来,用烙铁拖动一边脚的锡,只要足够热,锡会在重力和液体张力下往下滑,不断震动烙铁头,锡就会像液体一样流下来,一边全部脚基本上都会焊好,而且不会粘连。
4,剩下末端的可能弄不好,只要用吸锡器吸一下就行了,再用烙铁拉几下,利用烙铁的吸力把多余的锡慢慢吸走。

此方法比任何所谓的专业方法更有效,不管脚有多少IC多大,可以完美焊好,甚至比机器焊的还好。如果是焊1.27mm脚距的1分钟就1片。

不过要注意一点:烙铁一定要够热,而且烙铁头一定要良好不氧化。至于会不会焊坏IC,焊过超过200个没发现一个坏的。

网友K:
告诉你的方法

不要害怕浪费焊锡。
总有一天你会找到方法的。

网友L:
0402也不难

焊盘先上锡,热风枪吹热焊盘,找个好点的尖点的镊子,夹起0402往焊盘上放就行了,效果不比机贴差。只适合焊样板,焊多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M:
用风枪吹

其实,用风枪吹着焊是最简单的啦!!

网友N:
我前两天 到工厂里看人焊

先选部管脚点上然后滚一滚就好了!

网友O:
除了肚皮底下有焊盘的,还没啥不能焊的。

0402的现在焊起来也快了,Q封装的块子一样敢焊。

眼疾手快是秘诀,多练是途径。

网友P:
手太笨就没办法. 细心加耐心一般信片都能焊

偶在学校用刀子刻的电路板,连腐蚀都没作,5块钱烙铁寒的,ssop28封装.

网友Q:
,,

只要不是BGA封装的都好焊,前提是要选对焊锡和调对烙铁温度,什么助焊剂都可以不用,多练习,可以焊得很漂亮。
俺以前用过一种焊锡,一上电烙铁就像豆腐渣一样,基本没办法焊出好东西,发现赛格华强北那一带维修手机和MP3的人也是用这种焊锡,焊出来的东西像被多年水浸一样。
焊锡6337,烙铁温度350~400.

网友R:
多练习就会了

熟能生巧

网友K:
能不用助焊剂最好不用

或者尽量少用。
不然同一个焊盘换上7、8次元件,就挂了,要是焊盘掉了就彻底完了。
我以前做过试验。一个QFN的焊盘,换芯片,用助焊剂,换7、8次焊盘就开始又脱落现象。不用助焊剂,换10次以上都没有问题,和没动过一样。

网友S:
找专业人焊吧,好像也不是很贵

网友T:
热风枪容易吹坏芯片

热风枪容易吹坏芯片

网友O:
24L用的哪种助焊剂啊?

网友U:
多焊就是了

  晕,这些问题都还要问,多焊焊就知道了哇,不过焊不应该过多,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比如看不到的一些毛剌.

网友V:
同意28楼的观点:多练!心有灵犀一点通

网友W:


网友X:
唯手熟尔,多练练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