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那一种芯片可以控制水温的?

楼主(2008-07-26):
而且价钱有实惠的,性能过的去的。

网友A:
我想里了解,谢谢我想里了解,谢谢

我想里了解,谢谢

网友B:
芯片只能检测水温,不能控制

芯片只能检测水温,不能控制

网友C:
re

芯片集成AD 温度传感 驱动控制 帕尔贴   如果有的话.....

网友D:
MCU、运算放大器/比较器等都可以

带AD的MCU性价比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