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烟座

楼主(2008-06-26):
谁能告诉人点烟座的作用,应用,及规格.点烟头线的作用,规格.DC IN为SR延伸母插头的作用,规格.

网友A:
参考一下

产品编号:XD-301
产品名称:汽车点烟器插头
额定电流:1A 3A
额定电压:12V

  工程尺寸图纸

网友B:
点烟座的作用

首先点烟座是在汽车上的一个电源供应接口,一般是输DC12V电流很大有10几个A

可以供很多车载设备使用如:车载DVD 电视,当然还可以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