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硬件的带复位的继电器控制电路

楼主(2008-10-27):
要求:一个控制端,一个复位按钮,控制端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按下复位按钮(不带锁),继电器可以断开。下次控制端还可以控制继电器闭合,再次按下按钮继电器还可以断开。不能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A:
想法,是不是可以用D触发器做

楼主:
试验了一个电路,不太理想

用了一个74ls74和一个74ls86.但是抗干扰太差了。仿真没问题

网友A:
看看这样的电路应该可以

这样的电路应该可以,但是在按钮处应该加消抖电路,不是很熟也就没有画出来

网友B:
舍近求远,单片机成本低、处理简单

网友A:
单片机是不是大才小用了

就这么简单的电路用单片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了,还要考虑电源等问题,如果用CMOS器件电压范围很宽了,也不用软件。更可靠。

网友C:
还不如直接用机械开关来实现

楼主:
不能用软件实现

前面我已经说了不能用软件实现。我的CPU是带操作系统的,以前没有用过,现在改来改去,判断按钮按下的标志位总是加不上。所以才想用纯硬件方法解决。
而且在行业应用中有时候为了防止软件死机或者bug,所以需要必须用硬件方法。

网友D:
用一片 cd4093 接成 F/F (FLIP/FLOP) 电路

网友A:
请教一下什么是F/F(FLIP/FLOP)电路

呵呵,谢谢了

网友E:
FLIP/FLOP=?

FLIP FLOP,触发器的意思。
这个大概是拟声词。

前面两图,按钮应当并有电容滤波,不然容易因按钮开关的机械动作有抖动而误触发----在解决这个问题前,可以先不考虑干扰问题----也就是说,解决防抖动问题应当优先于所谓的“抗干扰”。

网友E:
既然是两个按键又有继电器,不如用下图简单

可靠

楼主:
4楼电路我仿真了,可以。谢谢!

网友A:
呵呵,高兴,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