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和定时是否会冲突

楼主(2008-08-04):
小弟在一个小程序中用到串口接收数据,因为要扫描键盘所以同时开启了定时中断,两者在时序上会不会有冲突?
我键盘用外部中断   串口接收没有问题
我键盘用定时中断   串口要发送两次才接收正确

网友A:
肯定程序有

网友B:
re

看中断的优先级哪个高了

楼主:
如果本身没有特定的去设置优先级高低呢?

是不是这样最好设置优先级高低的呢,我被这个折磨了两天了

网友B:
re

单片机的中断优先级本来就有 如果你设置了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