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单元问题?????

楼主(2008-08-04):
不是说局部变量可以自动释放的吗???我的为什么不行??例如:大概写一
点,说明问题。。

key()   //定义一个函数
{
int a;

}
main()  //主函数
{
key();
while(1);

}
为什么我在key函数内每定义一个变量,KELL C51编译时就显示多使用一个DATA
单元???它不是局部变量吗??如果我好自己定义的函数,RAM肯定不够??

网友A:
那是因为main函数一直在运行,所以在key函数中的变量就会被

你写个key1和key2函数,分别定义变量,然后分别(不能嵌套调用)在main函数中调用看看?是不是有变量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