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串口能直接驱动光耦吗?

楼主(2008-08-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串口取电2根IO就可以提供50ma的电流。

网友B:
楼猪的图画错了!!!

电脑串口接的应该是3脚,而不是2脚!
你个楼猪!!!

网友C:
试过才知道,不试不要发言

工作得很好,不过我是加了电容和电阻的。
波特率上不去。9600可用

网友D:
9600已经不错了,要快就换高速光耦

网友E:
分数太低,顶一个,给我自己增加分数

网友F:
除了4楼指出的错误,还要加一个限流电阻,560欧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