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能不能采集负电压吗

楼主(2008-08-21):
  TLC2543能不能采集负电压   我用PROTUES仿真   VREF+端加正5V  VREF-端加负5V  发现能采集负电压    而在说明书上正基准电压为VCC+0.1V   负基准电压为0.1V  请问能不能采集负电压,能的话,是不是VREF-要加负电压

网友A:
不能

器件的说明书是唯一可以依据的,其他的都只能是参考
想测量负压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B:
不行

看规格书

楼主:
谢谢

谢谢  看来PROTUES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