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光偶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想请教一下:图中的6脚没用到要怎么处理? 接地还是接高电平还是悬空?
手头上没器件没法做实验。

网友A:
通过一个100k以上电阻接地

网友B:
用二极管将5,6脚连接。

二极管正极接5.

网友C:
赞成2楼的。

网友D: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E(2010-03-24):
一般通过一个100k以上电阻接地,阻值的大小影响光偶的速度(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