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W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4):
大虾们好
能告诉我一下PMW波的产生方法吗?
我本来想用来产生较暗的led显示可是不行,能问下为什么吗?
main()
{while(1)
   {P0^0=1;
    delay(900);
    P0^0=0;
    delay(100);
    }
}
真正的写法应该怎么写?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就能在P0^0产生PWM,LED没亮可能是因为占空比太高

过你用的是51的话)

网友B:
我的看法

程序好像没什么问题,可能象楼上说的占空比不合适,另外P0口需要注意一下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同意P0口要上拉

同意P0口要上拉

网友D:
不明白

P0口加个上拉电阻  那LED不就更亮了?

网友E:
RE:LZ

单片机输出口:输出高电平时,上拉电阻越小,输出电压越高;
             输出低电平时,上拉电阻越大,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D:
哦~~~

哦
原来如此~~~~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