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运放引入负反馈才工作在线性区?实在不懂

楼主(2008-08-24):
如题,引入正反馈就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了吗?请各位高手深度剖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这么浅讲不知能明白否

运放本身放大能力达万倍之高,无反馈时,输入偏置电压哪怕变动1mV,输出就是10V!不要说“引入正反馈”了。
还需要往“深度剖析”么。

网友B:
用一根针顶个倒扣着碗可以稳定,但是顶一个钢球就不行了

因为前者是负反馈,后着是正反馈。   运放也是如此,如果接成正反馈,必然要偏到一边去,饱和了。

楼主:
谢谢两位,能不能从原理上讲讲呢?

在接入正反馈时,虚短和虚断是不是就不适用了阿?

网友C:
不是说虚短和虚断不成立了,而是状态不稳定了

就如同将一个**蛋竖立在桌上不稳定一样,稍有重心偏离就倒了。但若将其重心下移就变成了“不倒翁”,而不倒翁就是负反馈。

网友D(2013-03-27):
引用 网友C:
就如同将一个**蛋竖立在桌上不稳定一样,稍有重心偏离就倒了。但若将其重心下移就变成了“不倒翁”,而不倒 ...

犀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前者是负反馈,后着是正反馈。   运放也是如此,如果接成正反馈,必然要偏到一边去,饱 ...

犀利的回复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本身放大能力达万倍之高,无反馈时,输入偏置电压哪怕变动1mV,输出就是10V!不要说“引入正反馈”了。 ...

LGZ哥,请教你个问题。运放引入负反馈就一定会工作在线性区么?

5年的陈芝麻烂谷还能翻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GZ哥,请教你个问题。运放引入负反馈就一定会工作在线性区么?

首先,引入负反馈肯定不能突破最终电源的限制
对一定输入信号幅度而言,负反馈能够成比例降低电路输出的非线性失真

时间已久,原文意思早遗忘,对你的疑问不是很理解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首先,引入负反馈肯定不能突破最终电源的限制
对一定输入信号幅度而言,负反馈能够成比例降低电路输出的 ...

那如果电源电压较小,输入信号较大,是不是 即使引入负反馈,也有可能饱和? 这时候就进入非线性区了?

可以说:不完全对。一般的,不饱和即认为属于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