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问题:8位二进制转换为3位十进制数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08-08-29):
用中小规模集成TTL芯片来实现
谢谢

楼主:
先与再或我会,但是是最笨的方法了。

先与再或我会,但是是最笨的方法了。
有没有巧妙一点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哦还不行~~~~~~~~~```

网友B:
HEF4518计数,

HEF4511显示

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C:
6楼的方法不行的

即使最高位的变化也会对10进制的个位产生影响

网友D:
貌似是个个8位BIN转12位BCD的事,但实际还可以省点.

只是这个逻辑的确很伤脑筋.

网友E(2008-11-01):
   看好它,做出来一起看看吧!

网友F:
0~255

有点麻烦

网友G:
可以用三个EEPROM实现(成本是个问题)

使用三个EEPROM来实现,用8位数据做为第址线,在EEPROM的相应地址区写上对应的显示代码,然后输出端接驱动器驱动就可以了
不过成本是不是比较高.呵呵.等待挨批

网友G:
怎么8月的帖子又被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