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2可靠控制继电器请教

楼主(2008-08-30):
用AT89S52控制24V继电器,最可靠的办法是怎么来接硬件驱动部分啊?

达林顿管还是MOS管, 或者其他的好办法,谢谢!

网友A:
7407,或者uln2803

网友B:
用光耦加ULN2803

光耦隔离更可靠.

网友C:
如果是控制一个继电器的话就没必要用7407或uln2803了

网友A:
一个继电器就是pnp+npn

网友D:
顶一个继电器就是pnp+npn

一个继电器:什么7407 2803 mos 光耦加ULN2803....换个cpu的io口能输出正的,一个npn以足够的...这么小的事唉!
这样的话:叫你在市内送份小小的快件也得要用个贷柜车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