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数码显示器

楼主(2008-09-10):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3脚和8脚

网友B:
用电源串商电阻,检测一下便知

网友C:
万用表直接量.

网友D:
厂商有出线图的.

网友E(2008-10-14):
我也是新手

_______a______
|             |
f             b
|             |
|______g______|
|             |
e             c
|             |
|______d______|

网友F:
不会或没有把握的话,可以这样

用1只1kΩ电阻与5V电源串联起来,再逐一点亮……

网友G:
用个万用表点两下就行啦

很多东西不是问就可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