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

楼主(2008-07-03):
看到教材里写:mov #0,r0实现的功能跟mov r0,#0一样,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是不是你抄错了?

对于51来说,

mov 0,#0
和
mov R0,#0

倒是有可能是一样的,因为R0在使用工作寄存器组0时,地址就是0……

网友B:
不一定是51

像AVR会不会出现这种怪问题?我猜的

网友C:
能有教材,估计也是51

网友D:
如果是51的话

列如51就有4组通用寄存器,0、1、2、3组,每一组有8个寄存器如R0、R1、R2、R3、R4、R5、R6、R7等。如果说R0的地址就一定是00的话,那也不一定哦,我用第二组寄存器不行啊。问题不完整好难说,你最好写详细点就好办了。如果说是对的只有51系列,其他的不行。

网友:
用汇编的话估计绝大部分都不会用到第二组第三组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