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07-04):
1.void Init_Sys()
2.{
3. unsigned int i;

4.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5. do
6. {
7.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8.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9.}
10.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11.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请教第4,7,10,11行的意思?上面的解释看不清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