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 压缩文件管理器WinRAR 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自己写的东西,用WinRAR压缩时,设置了密码。可等到要用的时候,却把密码忘记了。
请教:怎么可以解密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传说是不能,只能通过暴力法解密!

楼主:
RE

请教楼上的朋友,什么是暴力法解密?

网友A:
就是通过专门的软件,各种数字、字母包括大小写一个个的

哈哈,就是全部数字、字母、特殊符号的自由组合了,那可是天文数字哦,软件会一个个的帮你去试,直到试完或试出密码为止,呵呵,这就是所谓的暴力法。

一般可用密码好像是96个字符吧!

但你也可以去下载密码字典,让软件先从字典开始,否则那时间真的是受不了的,你可以算的,哈!

RAR、ZIP的都有一个很经典的软件,好像叫Advanced什么的,不记得了,是**这种格式最经典的软件了,就是暴力法

我刚毕业时做的项目资料跟你一样,到现在还没解开呢,还好,用处也不是很大了!

网友B:
也可以自己编写字典

把你可能用到的字符写入字典,然后测试
如果长度超过6位,那就企盼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