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倍频问题

楼主(2008-07-12):
请教一下如何用PLL实现10倍频啊?信号输入频率为50KHZ,要使它输出该怎么做呢?由于本人是新手,所以请大家说得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找个实际的PLL芯片看看你就明白了。

楼主:
是这样吗?

是否把震荡频率调在500KHZ,通过VCO,然后再通过计数器除以10反馈回来啊?

网友A: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VCO输出频率通过10分频后,跟50KHz信号做相位比较,比较结果来控制VCO的输出频率,让它锁定在500KHz

楼主:
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如果该方波的占空比不是50%,能够对它进行正常的倍频吗?得到的信号不会有失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