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EEPROM芯片中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网友A:
规格书中没有说明吗

1,block write protection
块写保护
2,built-in write protection
内置写保护
3,sequential read
连续读
(不用读每个字节都写一个地址,可以连续读出整个芯片的数据)

楼主:
块写保护和内置写保护的区别是什么了

多谢

网友A:
内置写保护指的是芯片内部有写保护功能

块写保护就是内置的写保护功能

楼主:
可以举例说明吗

多谢楼上,
不过你的回答对我来说是字面意思, 循环论证,我也不知从哪里找这样的书看,
可以举个事例说明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eeprom芯片

楼主:
我是从25LC640的资料中读到的

我是从25LC640的资料中读到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看不懂规格书?

这三点的功能在规格书中都说得很详细呀,你还要别人怎么解释?

楼主:
是啊

就是看不懂才问, 规格书说的不是很详细, 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RE

我的水平很低, 不要把我想的像你们一样, 新手园地发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从零起点帮我解答, 谢谢!

网友A:
你是看不懂英文还是看不懂规格书?

看不懂英文的话就找个中文的规格书看,反正Microchip的网站有一大堆中文的规格书。
规格书写得很清楚了:
Block Write Protection
- Protect none, 1/4, 1/2 or all of array
块写保护
-不保护,保护EEPROM阵列的1/4、1/2或全部
(规格书的11页TABLE 3-2详细列出none,1/4, 1/2,all是什么意思)

Built-in Write Protection
- Power on/off data protection circuitry
- Write enable latch
- Write-protect pin3
内置写保护功能
-上电/掉电数据保护电路
-写使能锁存器
-写保护引脚
(详细的描述规格书中有)

Sequential Read
连续读操作
(详细的描述规格书中有)

楼主:
十分感谢lyjian, 我的愚笨请谅解

1,
明白了"不保护,保护EEPROM阵列的1/4、1/2或全部"是按照地址空间来算的,那就是被保护的地址数据不可以修改, 只可以读, 是吗?

2,
上电/掉电数据保护电路: 是说"上电/掉电"发生后, 之前的数据依然存在, 没有丢失或修改吗?这个是由程序可以进行控制是否需要保护功能还是芯片内部已经定死,任何情况都可以实现保护?

写使能锁存器: 这个是由软件来设置吗? 保护写使能锁存器是防止误写数据? 它和写保护引脚有关系吗?

写保护引脚: 这个是由外部来控制吧, 怎么属于"内置写保护功能" ?

网友A:
1、对了,被保护的地址数据不可以修改, 只可以读。
2、上电/掉电数据保护功能是芯片内部固有的功能,和程序没关系。
3、写使能锁存器由软件设置,是用来防止误写数据,它和写保护引脚有关系。具体关系规格书有详细描述。
4、写保护引脚电平是由外部来控制的,但保护的功能是芯片内部的。光是一个引脚如果没有内部配合的电路是不可能实现保护的。外面的引脚是为了控制内部的保护功能起不起作用。

楼主:
多谢lyjian的耐心,有问题再给你找麻烦

呵呵 学习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