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问题

楼主(2008-07-17):
各位老师:
   请看附件中TL431的模块图!
   资料说:由运放的特性可知,只有当REF端(同相端)的电压非常接近VI(2.5V)时,三极管中才会有一个稳定的非饱和电流通过,而且随着REF端电压的微小变化,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将从1到100mA变化??
  这话如何理解啊?
  如果当REF为2.45V时,那运放的输入也个反相端大于同相端,那运放的输出也是个负信号,三极管不是截止了吗?如何会有电流通过呢?
谢谢各位老师的详细解答!

网友A:
你的资料搞错了吧,哈哈~~~~

网友B:
要是REF端稍稍高于基准电压呢?

楼主如何分析?

楼主:
RE

没吧,我网上搜到的就是这样的.
 maychang大师,如果REF端电压高于2.5V,我这样想:
 运放的输入电压为正端减负端,净收入为正,那三极管就导通了???

楼主:
RE

我顶顶...顶
可千万不能沉啊,沉了问题就又要留下来了,哈.
烦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C:
高于并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VI(2.5V)"是指高于并非常接近

网友D:
运放也是要耗电的啊

    即使三极管截止,运放也要耗近1mA的电流,我老师实测过最小是0.75mA吧,当年他用这TL431做高精度电源,狠狠赚了一笔,同样的指标,老外说要6000一个,老师开价3000,最后他只用了300多的成本,呵呵o(∩_∩)o...。

网友D:
呵呵

我看了一下TI 的说明,TL431的最小电流典型值是0.4mA。

网友E:
不知道你图是不是对的,但应该结合DEMO图看

原则上,当REF高于2.5时,想办法让输出给REF一个负馈,让他降低到2.5V

网友D:
呵呵

它的图是对,下面是我从TI TL431 DATASHEET 上截下的图。

网友D:
接上

   下面是25℃时TL431的性能参数

网友F:
RE

就是说一定要VREF电压高于2.5V时,才能正常工作喽???

网友D:
我说明一下原理

   对上图的原理说明:
   当Vi上升引起Vo上升时,经取样电阻得到的运放同相端(+)电压大于反相端(-)电压,内部三级管导通电流增加,而流过Rb的电流大致不变,过TL431的电流大了,分给调整三极管的基极电流自然小了,这样,调整三极管的饱和度降低,Vce上升,使得Vo下降回复到5V。

网友G:
呵呵,

不清楚。。不过沉了。。

网友D:
呵呵

    难道原理我还没讲清楚?

网友H:
挺详细的

楼主:
RE

嗯,感觉TL431的稳压就好像是控制流过TL431的电流来实现???

网友D:
呵呵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