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整流电源的制作

楼主(2008-07-17):
请问如何用IGBT制作一个输出0-900V  0-20A的直流电源, 输出电流与电压都要可调的,电路图要怎么样的,市场上有没有配件买过来搭起来就行了的,还望各位工程师帮帮忙,画个图,先谢了

网友:
笑话

0-900V,0-20A
就是说功率从0-18000
还要0点起调
商业上不可能

网友A:
参数比较BT,暂不发言。

网友B:
这也太变态了

这也太变态了,900V的时候还有20A的输出,这有难度。

网友C:
这不说变态,应该叫梦想吧!

18KW电源也不能说做不到,这个当然难度很大,要实现也不是没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