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占空比问题

楼主(2008-07-17):
请问各位大虾,我要产生一个500KHZ占空比可变的方波,我想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先用AT89C51产生500KHZ方波,然后用一块PWM芯片使其占空比可调。(不知道是否有这种芯片)第二个方案是直接用带PWM输出的MCU产生占空比可调的500KHZ方波,只是我没用过这类MCU,而且不知道确切的型号。请各位大虾帮我权衡一下哪种方案比较合适一些,并且帮我推荐几款PWM芯片或者带PWM输出的MCU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带PWM的MCU很多

如51核就不少,89X51RXX系列、C8051F系列等。
非51合的有PIC、AVR、HC08等等都有。
不过要能输出500K PWM的不多
按8bit精度来算,500KHz的PWM输出最少需要的时钟频率为:
256X500KHz=128MHz
(有没单片机能达到这个频率?至少51核没有吧?)
用40MHz的PIC能做到500KHz输出吧,不过精度只有6bit了。

网友B:
用51产生500kHz,难为51了

用4MHz或8MHz晶体,产生4或8MHz信号,然后分频,不好吗?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占空比可变的方波

如果光是要一个500KHZ的方波,那还不简单

楼主:
是啊

如果是一般的方波就不用请教各位了,关键是这个PWM我不知道如何去实现。

网友A:
可考虑PIC的单片机

工作在40MHz时最大可做到625KHz/6bit输出.
是硬件PWM,MCU还可做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