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证静电计功能的简单测试方法

楼主(2008-07-18):
所有的测量仪器都需要定期地重新校准,通常每年一次。对于仪器的功能我们希望能够更经常地检查。下面介绍验证静电计功能的简单测试方法。

电流功能

首先,打开电源,按照维修手册中规定的时间对仪表进行预热。然后,在输入连接器上安放一个屏蔽盖,并将低阻抗输入端连到地。应当将零点检查打开。接着将仪表设到其最灵敏的电流量程,进行消零操作,然后关闭零点检查开关。几秒钟之后,仪表的读数应当稳定到几个字之内。这时指示的电流就是输入偏置电流。如果其数值超过仪器的技术指标25%或者更高的话,使仪器整夜通电,并重复进行测试。如果该电流仍然超过技术指标,则仪器应当进行修理。

安培计的输入端绝对不应短路,因为这样将会没有负反馈。这虽然不会造成损坏,但其结果没有意义。

伏特功能

可以用一节手电筒电池或9V电池对电压功能进行粗略的检查。(并确认检查双极性)

欧姆功能

可以使用任何电阻器检查欧姆功能,但是最好使用阻值尽可能高的电阻器。

库仑功能

库仑功能可以用低漏电的电容器和电压源来检查。可以用手电筒电池将100pF到1000pF的已知容量电容器充电到已知电压。将静电计设置到库仑功能并关闭零点检查开关,然后将该电容器连到静电计的输入端。反之,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确定电容器的电容数值

网友A:
俺没用过静电计,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