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么看固态电容的参数

楼主(2008-07-23):
固态电容的参数怎么看呢??看他的容值、电压值。
比如有一种是这样写的:又1
                      35V
还有这样的: 47
             35G
             4A1
          还有这样的:784
                      4R7
                      50E
上面参数的读法是,俯视、看电容的上面的印刷参数。

网友A:
47是容值下面的是电压吧

一般固态电容(钽,陶瓷)容值是1,22,47,68乘以10的科学计数法比如0.1,2.2,47,680等电压自6.3V(也有4V)以上为10,16,20,25,35,50等,最重要的还是设计需要,和实际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