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测距系统

楼主(2008-07-23):
我要用超声波换能器KQ230KH做一个超声测距,可惜模拟的基础太差了,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二啊。在网上查了查,基本都是40khz的电路,而且基本都是错误百出的,由于对器件了解的很少,连用哪个放大器来实现前置放大也做不到。希望高手的点拨。
在别的版面问过,chunyang和tyw两位大侠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建议,无奈基础太差,别的地方也有好多不懂的,希望有人能详细解答下

楼主:
KQ230KH

特点:

. 坚固的外表封装

.方便多方面应用的柱型设计

规格:

中心频率: 230kHz+/- 5%

最小发射灵敏度: 100dB re 1 μPa/V at 1m
   在中心频率下

最小接收灵敏度:-180dB re 1V/μPa
   在中心频率下

最小并联电阻: 400Ω +/- 30%

最小探测距离: 8cm*
最大探测距离: 2.5m*

自由(1kHz) 电容:300pF +/- 15%

波束宽度 (-3dB 全角度): 15° +/- 2°

最大驱动电压:400Vpp
(占空比2% 的脉冲)

工作温度:-40° C to 80°C
重量 : 5g

*脉冲回声模式最小和最大范围是根据最佳情况标定的,实际范围受驱动电路和信号处理限制。
这是厂家的产品资料

网友A:
用反向器或者三极管都行的。

网友B:
你要做多远的距离啊?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距离要求比较远,前级放大也相当费我的神,不知道这回行不行。你用230kHz ,这么高的频率,衰减相当大啊,测距精度要求很高么?一般用40kHz的就行了,看你选这么高的频率,是近距离高精度测距吧?这么高的频率,对前级运算放大器的GWP要求高啊,芯片价格也就上去了。
    汽车倒车雷达用的大都是40kHz,12V供电,作用距离大致不超过2米。

网友C:
容易投入他

容易投入他

楼主:
4楼的朋友真是高手啊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呵呵
公司的要求是测控距离在2厘米到12厘米。按这个超声换能器的资料,我只要能做出能测10厘米到12厘米就可以了。可惜技术太差了,连这个也做不到啊

网友D:
先弄个40KHZ的

没有基础怎么一上来就弄那么高频率的?
先弄个40KHZ的玩玩,学习一下超声测距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