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比较频率的器件型号

楼主(2008-07-30):
(无正文)

楼主:
谢谢

   我去看看,先谢谢你啦。

网友A:
LM567

没有记错的话LM567在1M以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

   LM567我正在看,呵呵,谢谢你们。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单片机测量

只是要求一个高低电平指示而已

楼主:
   你是说用单片机数脉冲对吧,我原来考虑过,觉得反而复杂了,还要写程序,所以不想采用。

网友B:
用单片机是最简单的,至少不需要什么外围

不数脉冲也行
你也可以直接测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