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伙帮忙下

楼主(2008-07-29):
我想问下,我需要一个功率500~1kw的功率放大器,输出频率能达到20k一声,输出电压能500v及其以上的。请各位仁兄推荐下相关的功放型号。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恩。。这个的型号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广播机

你要500V或以上的输出,这属于广播机类,我以前做过,但输出电压30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