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N4148品质吗?

楼主(2008-07-31):
    一般1N4148耐压超过100V,用在半桥驱动的开关电源接成桥式整流,整流出来的电压28VDC,负截电流不到30mA,但发现开机时IN4148有突然击穿现象,大家来分析下:是IN4148本身问题?耐压不足?还是上电时有高压脉冲,或其它原因......

网友A:
一般用1n4007

楼主:
不是电源整流啊!

我说得不太清楚了,是半桥驱动的开关电源的一个次级绕组,用IN4148接成桥式整流......

网友B:
拿开关管整流?被成本逼疯了?

网友C:
选择性失明

1N4148、1N4001-4007、FR103-107...
相同封装,价格几乎一样,DO-35的轴型封装,全是2分7

网友D:
4148是点接触型二极管,浪涌耐受能力较差

开机瞬间因电容充电会有瞬态大电流,应改用面接触型整流二极管,1N400x系列即可,价格相当。

楼主:
谢谢各位提点了!

我找过好几种快速二极,不知你们有否见过用SOT-23封装内置两个二极管的半桥快速呢?因PCB大小,大的(如SMA)封装位置不好装上去啊,厂家说SOT-23封只有4148片芯的,没有办法只得改板子用FR107了.

网友E:
晕~去onsemi网站上找去,一大堆,最常用的是bav99

楼主:
谢谢您了音乐乐乐!

    你一点就象齐天大圣,一瞬间带翻过山.越过岭......谢谢您了音乐乐乐!
  (BAS21SLT1)250V  225mA  50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