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定义

楼主(2008-07-31):
一般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为0.9V
请问下这放电终止电压是什么意思?
选为0.9V意思是不是当电池放电至0.9V时,电池能提供的电流为0A还是说至0.9V时,已不适宜再放电了?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不适宜再放电了,我的理解

网友B:
电化学反应基本结束的电压

不同的放电电流、放电时间(间歇)所对应的终止电压不同,一般说来放得越急,终止电压约低。建议看电池测评的网站,对这些有详细介绍。

网友C:
放到0.9V以下输出电流就很小了.

看电池的放电曲线图就明白了.

网友D:
蓄电池不适宜再放电了

"电化学反应基本结束的电压""放到0.9V以下输出电流就很小了"---不要乱讲

网友E:
是这样的

    充电电池放电到终止放电电压后,是还能放电的,但这样做会损害电池寿命,所以建议放电到终止放电电压后就停止放电,而是应该充电,保护电池的寿命。镍氢、镍镉、锂离子等充电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一般是标称电压的85%吧,一次性电池的终止放电电压一般是标称电压的80%。从老师那听来的,希望我没有讲错什么,呵呵o(∩_∩)o...。

网友F:
哈,一次性电池就不用说终止电压了吧?

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_^
只是干电池要小心点,呵呵!

网友E:
   这个东西你在设计电池供电式电路的时候要考虑到,比如说用5号电池供电,别人可以用两节5号1.5V的一次性电池,也可以用两节1.2V的镍氢、镍镉充电电池。你就要考虑它的电池供电电压下降到终止放电电压的时候,你的电路是否还能工作。好像不同的充电电池特性有差别,我印象中有一次拿同学的CD机听歌时,发现电池仓里写着镍氢电池不适用,我感觉好像是因为镍氢电池内阻大,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