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这么久才知道MOSI和MISO的区别

楼主(2008-07-31):
从S51到avr,经常在用的spi口做下载器,引脚SS,MOSI,MISO,经常用到,但是却没有去深究这两引脚的区别。今天重新看了SPI协议,才知道MOSI是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ISO是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OSI: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对自己的学习表示汗颜啊。。。。

网友A:
能领悟就是高手

估计还有N多的人到现在还不知道领悟呢
赞同LZ一下

网友B:
晕...从缩写上就看出来了……

网友C:
这两个引脚念起来很有特点~

网友D:
同意3楼,通常物理定义中包涵很多信息

网友E(2011-06-11):
刚学,表示不知道

网友F(2011-08-25):
MISO  MOSI ,就是个英文缩写,,,,  楼主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G:
MISO是主输入从输出,
MOSI是主输出从输入

网友H:
哈哈,这个么,好像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记住了吧。。。。
我是不论碰到什么缩写(寄存器,引脚或者其他的)都先搞清楚它的全称是什么的。

网友I:
学习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J:
MISO是主输入从输出,
MOSI是主输出从输入。。。。。。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K(2011-10-10):
具体怎么用呢??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

网友L:
英语很重要,很多都是英文缩写

网友M:
经常用到

网友N(2012-09-11):
话说楼主有个地方好像说错了 一般是SCK mosi miso 接口 不是SS 好像只有AVR有个SS 不过好像也没有用到isp上面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O:
看英文就一目了然了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else...

网友P:
....................

刚开始看见也不懂,后来看见英文懂了

网友Q:
学学英语

网友R:
回复 楼主:
你的英文太差了。这样记了很清楚,不然4个字母搞昏头。

网友S(2012-11-10):
确实接触一个东西最好了解一下,就如串口也有个TX和RX,这些取名都是有意义的

网友T(2013-08-29):
学好英语很重要!

网友U(2014-04-17):
对我有用,看了我才明白,原来是master output slave input  and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网友V:
引用 网友O:
看英文就一目了然了
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
else...

你这解释好理解。。

网友W:
楼主也可以对比学习,SPI,RS232,485,CAN的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