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请各位前辈赐教---万用表读数~

楼主(2008-08-07):
  万用表的刻度值是怎么读数的啊~?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根据你选的不同的档然后读相应的刻度线,如果你选的是电阻档,就看表盘上电阻的刻度。针对你这个情况,数字表对你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拿眼睛读,是在读不来就用数字表。

网友C:
先确定再读

先要分清每条刻度线的作用,以500型万用表为例:自上而下,第一条刻度线为电阻示值刻度线。第二条是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示值刻度线。第三条是交流电压10V档专用刻度线。第四条是分贝示值专用刻度线。

网友D:
先看看关于如何使用万用表的书吧

几句话很难说得明白
数字的直接就有了
指针的要和你选择的档位及倍率有关,不同档位和倍率对应不同的刻度线

网友E:
当你看不到指针的影子的时候,就可以读数了

网友F:
朋友-哎

朋友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