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大约23mm的垂直位移

楼主(2008-08-07):
是一个气缸,随时测量气缸的体积。并且要求每次测量都和上次测量的结果无关,就是说下一次的结果不依赖上一次的!活塞在其中移动。采用非接触的传感器。请各位大虾给推荐,用哪种类的传感器最合适?

网友A:
在连杆上装个编码器行不?

楼主:
装个什么编码器?

装个什么编码器?

网友A:
直线运动的编码器很多呀...

楼主:
我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用。这个编码器如果能在我的设计上用,它一定要简单,因为气缸必须得保证密封!里面的气体是定量的!

楼主:
还有,价格不能高,这个很重要!

还有,价格不能高,这个很重要!

网友B:
你是搞发动机设计的吧

测量连杆的回转直径和活塞的行程不是一样的么?

楼主:
编码器毙掉!

刚问了卖家,价格都是几千元的,而我只要价格在几十元的~

网友C:
用接近开在吧

关键是你要找到测量的合适位置,把气缸里要测的高度转换到外面,然后用接近开关再测

网友D:
定量气体, 你测压力吧,10多块钱怕也困难

网友E:
异想天开

楼主:
是啊

到现在采用非接触的思路还没行通!
哎!
没有一个测量的方法
版上难道没人做过这个么

网友F:
lz始终不愿说出在做死马

一味追求非接触检测,有可能你的思路早就发生了偏差,先入为主,以致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请lz明确告知:
1. 活塞有连杆吗?
2. 连杆有的话能触及吗?
3. 有可能的话传个图或照片上来
俺看你也蛮急的,但看来你不详细说明结构情况,另找出路,大家帮你找的办法就越来越离谱了.哈哈

楼主:
回楼上

1.有连杆
2.能触及
3.图没法传阿,就是一个普通的气缸,里面有连杆和活塞。以传感器的选择为主,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传感器,结构可以跟随改变

楼主:
补充下用途,大家别想歪了:

补充下用途,大家别想歪了:

是我们的一个血压计。新型的。需要实时测量气缸中活塞的体积。
是测量气缸容积。透过测量活塞位移。待测得总距离23mm
3V电池供电的。
所以,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也得在3V以下

目前面临的问题:选择什么方法?最好是不要把气缸的密封性打破
                价位得符合,不能高?
                电压?我找了一些方法的,电压不符合

网友F:
找个精密直线电位器

壳体固定,滑杆与连杆相连
电位器两端加3v电压,滑杆抽头就能输出0~3v的线性电压了

http://cn.made-in-china.com/china-products/productviewbxQnKlJMBErR/%E7%B2%BE%E5%AF%86%E7%9B%B4%E7%BA%BF%E7%94%B5%E4%BD%8D%E5%99%A8%EF%BC%8818FLPBC25%EF%BC%89.html
  <H1>精密直线电位器(18FLPBC25)</H1>
产品简介 &raquo;
  该品外壳上有连接器,带卡式接头,前伸轴,标准产品的量程为25mm~150mm可选;线性精度最高可做到±0.05%,预期使用寿命可达2000万次,防护等级为IP40,也可简单密封(IP54)。商  标SAKAE产品型号18FLPBC25产品产量不限,可提供长期配套产品价格传真报价公司名称上海思博机械电气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Shanghai Sibo Mechanism & Electricity Co., Ltd.<H1>其它产品</H1>精密直线电位器(30FLP300A) 电子尺以及配套数显(CL系列)

网友F:
这里有低价位的(恐怕精度也低了)

http://sh-tce.com/Sakea.htm

多圈电位器 单圈电位器 注油电位器 非接触电位器 数字式电位器 马达电位器 <hr>电阻:绕线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螺丝孔主体外径:20.5×18轴径:6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8LP 特点:不变形外壳,量程从15mm~100mm可选。
电阻:绕线轴动作/安装方法:前后/螺丝孔主体外径:32×32轴径:5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30LP 特点:量程介于50mm~200mm可选。
电阻:绕线轴动作/安装方法:前后/安装钉主体外径:50×50轴径:8,12* (量程1000以上)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50LP 特点:量程长,从300mm~1000mm可选。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后/圆孔主体外径:8×7轴径:2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8FLP 特点:小尺寸,低价位,导线接线端(最大量程15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圆孔主体外径:11×13轴径:M3(螺纹)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3FLP 特点:
低价位,侧位塔式接线端,轴尾有螺纹(量程12mm~100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后/螺丝孔主体外径:15×24轴径:M3(螺纹)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5FLP 特点:低价位,轴尾螺纹,短量程10mm~30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螺丝孔主体外径:20.5×18轴径:6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8FLPA 特点:不变形外壳,固定接线端,量程15mm~100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安装钉主体外径:18×18轴径:M4(螺纹)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8FLPB特点:
外壳上有连接器,带卡式接头,量程25mm~150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后/安装钉主体外径:18×18轴径:球形尖端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18FLPC特点:
外壳上有连接器,球形轴尖,且带弹簧,量程25mm~50mm。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安装钉主体外径:35×32轴径:M5(螺纹)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5430FLP特点:
长量程,介于100mm~1000mm,有连接器作接线端。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前伸/安装钉主体外径:47×40轴径:滑片移动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40FLP特点:
长量程,从200mm~1000mm可选,防尘,有一个连接器作接线端。
电阻:导电塑料轴动作/安装方法:滑片/圆孔主体外径:12×20轴径:滑片移动标准防护等级:—标准防护等级:—CFL特点:长量程,从200mm~1000mm,外壳开放式结构。
电阻:混合轴动作/安装方法:滑片/圆孔主体外径:20×9轴径:带把手滑片移动标准防护等级:40标准防护等级:—9HLP特点:用把手手动调节,量程100mm和120 mm。
*注:以上是部分SAKAE产品,详细参数请参见我们的综合样本。
返回

网友F:
导电塑料直线电位器13FLP50A,独立线性公差:±1.0%

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mation/61666/2007102410014489.html

供应导电塑料直线电位器13FLP50A放大图片 产品价格: 最小起订:1支发货期:7天内发货点击  向供应商咨询产品、价格、支付方式、运费等信息。公司所在:北京北京市发布时间:2008-8-6 16:38:16[联系]本产品由北京环宇顺通有限公司提供,欲获得更详细的信息请:
·给他留言·联系该公司(联系方式在本页右侧)[支付]该供应商没有绑定支付宝帐户,建议立刻绑定支付宝帐户,降低买卖双方交易风险,提高企业诚信度。详细信息型号/规格:13FLP50A品牌/商标:日本Sakae主要用途:精密电子仪器仪表环保类别:普通型标称阻值:500-10KΩ 阻值变化规律:直线式外形尺寸: mm 商品简介:
13FLP50A---sakae导电塑料直线位移电位器;行程:50mm;独立线性公差:±1.0%;功率:0.7W;介质耐压:1分钟(500V.D.C.);电阻温度系数:±400P.P.M. /℃; 质量: 约25g; 高分辨率, 预期长寿命和出色的高速追踪力.

网友F:
若结构可更改,用赤膊的价格会下来很多

上面几种,进口的价格很贵

http://www.volboff.cn/product.asp?gclid=CMnKxO2tjJUCFRYFewod0zQQgg

直线
   直线型位移传感器基片
  我们有直线和角度全自动精密雕刻的设备,能满足高精度的苛刻要求,可为客户开发不同电阻轨迹与行程的基片,可进行精密修刻,主要用于医疗机械、光电通讯(如衰减器)、测量仪器、塑胶机械、雷达机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