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or DXP2004???

楼主(2008-08-08):
正准备学一下EDA,想学99SE吧,看DXP2004又有那么多优点,请教高手我该学什么好呢?

网友A:
打个比方

如果你文笔很好,无论用记事本写诗还是用Word2007写诗都会有人看的。

网友B:
99SE

  99SE好了,上手快,高手一般都是用这个的,这利于你以后不懂的好请教

网友C:
呵呵

  咱新手还是从99SE开始吧,以后再DXP

网友D:
建议AD6或者DXP吧,其实两个都一样...99se比较早的...

网友E:
呵呵,上学学的99SE,工作直接用DXP了..

工具而已,哪个方便用哪个,我觉得DXP还是蛮顺手的,呵呵~~

网友F:
re

很明显学DXP 现在该是AD6版本了

网友G:
偶先学SE,现在用DXP

网友H:
2004用过,垃圾的一塌糊涂

狂占硬盘不说,很多99se的毛病都没有更正。

现在索性改名换姓了,呵呵!

我们部门要么就用99se,要么就别用Protel,所谓的高版本一律封杀,管它AD几。

建议查查这类帖子就知道了,本坛就有很多,要么去www.pcbbbs.com

网友I:
以前我们的总工还tango呢……

网友H:
记得这里有前辈批过,楼主可以找一找

网友J:
99se好用

99SE就行了....

网友K:
都是一样的

不管用哪一个,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制作前脑子里有一个成型的电路板。

然后 99se和dxp都一样  是一个公司开发的。

不论用哪一个,都是那么几步,学那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L:
AD7,中文化程度较高

不过要机器配置好点

网友M(2008-11-06):
都差不多

    看你爱好那一面了

网友N:
其实,最好的选择是你请教容易的那种

因为这是入门,不是玩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