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蓄电池并联使用有危害吗?蓄电池充电时如何检测充满

楼主(2008-08-11):
我有两个6V 4Ah的蓄电池,一开始想并联就可以提高容量,但并联后第二天就不能工作,蓄电池没坏,我想应该是电充不进去。所以想问下各位,蓄电池并联使用会有危害吗?容量会简单的提高一倍吗?
如果不并联使用时我想做个小电路能让两个电池自动切换使用,但如何检测蓄电池电用完和充电充满。
希望各位指导

网友A:
不理想!

两个电池有一定电位差,

楼主:
这种电位差会让蓄电池损坏吗?

如果并联不理想的话, jpl1007 你对蓄电池电量检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可用LM339检测......

网友B:
电源并联要求一致性很高的

网友C:
并联的电池要内阻相差很小才好吧!

并联的电池要内阻相差很小才好吧!

网友D:
蓄电池不能把电用完

蓄电池不能把电用完,用完你电池就坏了,那属于过放电。应该电压到了某个时刻就要关闭放电了。电池充电有大小电流之分,如果快充满了就应该是小电流充电。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电压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