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看《单电源运放图集》,单电源运放需要的虚地电平是这么产生的,如下图,请问,由虚地电平引入的噪声比较大是吧?

网友A:
不会更大

楼主:
   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我省去了那个运放,采用了下面的电路,大家看看它有什么错误不?
   我用泰克TDS1002示波器纵轴的最小一档2mV每格看虚地电平时,发现不少噪声,幅度大概占用了一格,不过我让探头什么也不接的时候,也有那么大的噪声,经过我的放大和带通滤波(问增益60dB)后,运放没信号输入的时候也有峰峰值近100mV的输出,看频率是在我的带通滤波器的通带上截止频率那儿,也许是我的虚地电平线引得太长了,引入了太多的噪声,请问大家有什么高招没?大家对单电源虚地电平都是怎么处理的啊,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B:
第一个图的带载能里强,第二个图就可以,关键是你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