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 时钟PCB走线一定要走差分吗?走等长不行吗?

楼主(2008-08-17):
因为我觉得两个高频时钟挨得很近不怕有串扰吗?!

网友A:
当然要走差分了

就是走差分才会减小干扰的
串扰被抵消了

网友B:
差分线可以抑制共模干扰

差分线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也能保证等长,呵

网友C:
差分是为了抑制串扰,并保证阻抗;等长是为了延时一致,

网友C:
所以,高速下既要差分也要等长.

网友D(2014-08-21):
差分可以抑制共模干扰,可长距离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