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18):
那位高手见过含有光纤的光电耦合器呀!作用就是光隔的作用,只是在两端之间加了一根光纤!如果有谁知道,告诉我一下型号!本人感激不尽呀!

网友A:
去这里下

常用器件选型表 163页 3.0M.pdf  下载方法:
1. 先点下面这个地址:
ftp://ic21@file.21ic.com/pub/电子书库/元器件样本集锦
2. 出现下面这个窗口时,把你需要的东东拖到自已硬盘就行了, ftp的用户名: ic21 , 密码: 21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