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38读温度一直是同一值

楼主(2008-08-19):
  我读DS2438的时候读温度一直是同一个值 23摄氏度。我有改变它周围的温度

   unsigned char a[8],i;

   Init_1_wire();
   WriteOneChar(0xcc);             //跳过ROM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温度转换需要10-20ms

   Init_1_wire();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读暂存器
   WriteOneChar(0x00);             //暂存器的第0页
   delay_1_wire(100);

   for(i=0;i<8;i++)
   {
      a=ReadOneChar();
   }

   bz=a[2]&0x80;

   Tzs=a[2]&0x7f;                     //整数
   Txs=a[1]>>3;
   Txs=Txs*0.03125*100;               //小数的高2位

网友A(2015-04-10):
楼主DS2438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温度和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电流的值不对。求教啊

网友B(2015-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DS2438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温度和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电流的值不对。求教啊 ...

我也是同一个问题  请问你的硬件电路上待测电阻两端有电压么

网友C:
7年前的帖子被挖出来了呀。楼上近期提问的,先找芯片内其他寄存器读,确认通讯口是畅通的,再做其他数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