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和DS1302问题

楼主(2008-08-25):
   bit testack()                              //等待ACK信号
{
   bit errorbit;
   SDA=1;
   delayms(1);
   SCL=1;
   delayms(1);
   errorbit=SDA;
   delayms(1);
   SCL=0;
   delayms(1);
   return(errorbit);
}
在对DS1302发送完1字节的数据后,将释放总线,等待ACK信号,但是这样操作时,DS1302会认为是发送1位数据。比如,先发送0X84写小时,然后释放总线等待ACK信号,再写0x01,显示本来应该是1小时的,却变成了3小时。请问DS1302是不是不返回ACK信号的。

网友A:
DS1302是SPI接口,不是IIC的

网友B:
DS1302的接口既不是SPI也不识IIC

看规格书最实际